楼主(2005-09-03):
过载保护与过流保护区别

网友A:
过载保护好象大多是采取检测电流的方式。

网友B:
叫法不同。

网友C:
前者动作时间慢,后者快。

网友D:
后生认为:过载保护俗称过负荷保护,过流保护实际为短路保护.

网友E:
我认为2楼的朋友对哦,但还要补充,一般的过负荷分为两种的:一是普通的过电流,还有短路电流保护.我介意大家不防看看<<工厂供电>>这本书吧,上面有不错的解释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我认为2楼的朋友对哦,但还要补充,一般的过负荷分为两种的:一是普通的过电流,还有短路电流保护.我介意大家不防看看<<工厂供电>>这本书吧,上面有不错的解释的.

不用看了!过流才分为两种,都是短路保护,分速断和反时限两种.

网友F:
个人认为是一样的~叫法不同~都是躲开最大的负荷电流为启动值

网友D:
属继电保护专业用语,不涉及到自己工作,就不必刻意按字意去理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