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9-03):
我是一个新手,不太懂,希望各位大虾多指教。
现在我手里有一个台湾永宏的PLC,我也在电脑上装了它的编程软件,自己还做了一个它的测试范列的梯形图,但是接下来就不知道怎么做了,我知道好想还要一条数据传输线,但是手头没有,没法做试验,所以想问问:如果有了那条数据线后,把电脑和PLC连接好了,是不是还有什么东东要设置啊,具体有那些东西要做。

网友A:
只要有娄数据线就行了把PLC的型号确定好
一定OK

网友B:
我使用的PLC要RS---232接口

网友C:
我也是新手  以后多多俄错

网友D:
各位大侠,在下有一个FX1N--40MR和一个电脑,怎样才可以用电脑来将程序输入到FX1N--40MR中去啊????拜托了!!
    要什么软件和连接设备???再次拜托!!

网友E:
三菱FX2N-64MR的编程软件从哪里下载,我急需。
先谢谢了!

网友F:
永宏PLC资料下载:http://skyhorse.eicp.net

网友G:
三菱编程软件和编程电缆提供
请奉上你的联系方式。

网友H(2005-10-31):
谁有三星SPC-24S的软件

网友I:
要先有数据线啊 自己做也行 一般的是 235的吧 就是 计算机COM1口 的2号线对应的是PLC 的3号线    计算机3号对PLC2号 然后两个5号连起来

网友J(2006-07-30):
大家好我是一只小小的菜鸟,以后还望各位大侠高手多多指教!9834198341@163.com希望能够得到好心大侠帮我提供欧姆龙CQM1H PLC的仿真软件和编程实例!谢谢!

网友K(2006-12-25):
要深造找我QQ493537786

网友L(2010-09-24):
三星SPC-24S plc
有PLC,及编程电缆及编程软件。需要的可以联系。150924098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