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9-03):
我的WIN2000安装完后 ---LCD刷新率ERROR
854G基成显卡,不小心把LCD的刷新率调到120,这样LCD无法显示。
全部黑了。
我在安全模式下进如系统   把显卡删了。
重新进入,再安装显卡驱动,并且把刷新率调了回来。
可以等我重新再启动进去,发现还是黑的。也就是说刷新率还是120
怎么办,,,难道要重新系统!!!!
急----
谢谢!!!!

网友A:
找一台机对比着改回来,我原先遇到过这种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一台机对比着改回来,我原先遇到过这种情况

难道没有其他办法,可是120的刷率,就是CRT也不可以啊。
我有换17“的CRT试了,CRT也出不来,,,开机的音乐声都出来了 就是没-----
昏倒------------

楼主:
问题搞定了。。
进入VGA模式把他改回来就OK了!!!

网友B:
实际上在安全模式里将刷新频率改回来就行

楼主(2006-04-16):
全模式里   改回来是不可以的 ,有测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