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怎样设定?

楼主(2005-09-03):
使用多套变频器的设备中。各电机的转速可由各自变频器设定。当设备开始启动到正常运转这段时间内为保正各电机之间的转速比。怎样设定?
谢谢。

楼主:
多少给解释一点

网友A:
选用直线形或S形加速模式

网友B:
用多段速度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