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型发电机知识

楼主(2005-09-03):
请大侠指点:
  一台功率5KW小型汽油发电机拖动潜水泵时,人又在潜水泵周围水域工作,请问采用哪种接地保护最安全.具体措施,分析数据是什么.

网友A:
建议不接地,加强绝缘措施。因为是独立系统,相当于隔离变压器输出,若出现一点接地故障,并不会构成回路。

楼主:
有道理,但若出现两相接地,另有分布电容大小决定人体接触电压一说,还是有危险可能,
应该作何保护措施

网友B:
加把人手看着.是最关键

楼主:
发电机本身需要接地保护,对负载也有短路保护,当发生一点接地时负载与发电机构成回路,人体在其周围需要多大绝缘电阻才不构成危险,此时负载需与工作接地连接,还是采用保护接地.
或者干脆发电机与负载都不接地,哪种更妥当(凡指容量在100KVA以下电网),另分布电容如何测算.
                              请各路大侠指教

网友C:
加强绝缘,发电机与负载都不接地,人穿绝缘靴。

网友D:
5l楼说法不行啊,还是外壳都接地,再装个带漏电保护的空气开关吧!

网友C:
那漏电保护总是动作,水泵老停,能行吗?

网友D:
线路和水泵不漏电是不可能动作的,坚持想用微漏电设备,只能加装隔离变压器了.

楼主(2006-01-04):
6楼的师傅讲得对,但是由于水深5~6米,又无自然接地体,施工又是临时维护,采用人工接地体有困难,措施可能不可靠,请问有什么更具体地办法.

楼主:
对小型发电机的使用存在不同观点,到底有没有权威的说法.在对地绝缘小型发电设备类似于哪种配电系统.请小型发电机的设计工程师多多指教.
                                                                在此深表感谢

网友E:
我认为对发电机和水泵都直接接地比较好.

网友F:
我建议发电机和水泵同时良好接地,把小发电机当作市电一样来应对,相信不会有错,而且万一出了事,我们做电工的有依据:我们是按国家标准来操作的,别人就没有什么话好说了。做电工赚不赚得到钱是小事,别搞得自己进了牢房才是大事,我们这行要牢记,出点小问题没事,出了大事可是要关到我们一生的命运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