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9-03):
  |x0起动按钮 x1停止按钮
  |-| |--------|\|-------[y004]启动
  |M0启动|
  |-| |-----|
  |M0启动 M9南北黄灯2秒M11东西急行M12南北急行
  |---| |-----|\|--------|\|-------|\|-----------[T0 K100]东西左行时间
  |                                         |T0东西左行
  |                                         |-| |--[M1 ]东西左行时间
  | M1东西左行时间10秒
  |---| |-------------------------[T1 K300]东西直行时间30秒
  |                         |
  |                         | T1东西直行时间30秒
  |                         |--| |----[M2 ]东西左行绿灯10秒
  |
  |M2东西左行绿灯10秒
  |--| |--------------------------[T2 K30]东西直行闪烁3秒
  |                    |
  |                    |T2东西直行闪烁3秒
  |                    |--| |--[M3 ]东西直行闪烁3秒
  |M3东西直行闪烁3秒
  |---| |-------------------------[T3 K20]东西黄灯2秒
  |                     |
  |                     |T3东西黄灯2秒
  |                     |--| |--[M4 ]东西黄灯2秒
  |M1东西左行时间10秒
  |---||-------------[T4 K30]东西人行绿灯3秒
  |                    |
  |                    |T4东西人行绿灯3秒
  |                    |--| |--[M5 ] 东西人行绿灯3秒
  |M4东西黄灯2秒
  |---| |------------------------[T5 K100]南北左行绿灯10秒
  |                         |
  |                         |T5南北左行绿灯10秒
  |                         |--| |--[M6 ]南北左行绿灯10秒
  |M6南北左行绿灯10秒
  |---| |-------------------------[T6 K300]南北直行绿灯30秒
  |                          |
  |                          |T6南北直行绿灯30秒
  |                          |--| |--[M7 ]南北直行绿灯30秒
  |M7南北直行绿灯30秒
  |---| |-------------------------[T7 K30 ]南北左行闪烁10秒
  |                             |
  |                             |T7南北左行闪烁10秒
  |                             |--| |--[M8 ]南北左行闪烁10秒
  |M8南北左行闪烁10秒
  |---| |-------------------------[T8 K20]南北黄灯2秒
  |                        |
  |                        |T8南北黄灯2秒
  |                        |--| |--[M9 ]南北黄灯2秒
  |M6南北左行绿灯10秒
  |---| |-------------------------[T9 K30]南北人行绿灯3秒
  |                           |
  |                           |T9南北人行绿灯3秒
  |                           |--| |--[M10 ]南北人行绿灯3秒
  |M0启动M1东西左行绿灯10秒M11东西急行M12南北急行
  |--| |------------|\|------|\|----|\|-------------------[Y0]东西左行绿灯
  |M2东西直行30秒M80131秒脉冲M3东西直行闪烁3秒M1东西左行绿灯10秒
  |--| |-----------| |------|\|----| |------------------------[Y01]东西直行灯
  |M2东西直行30秒        |               |
  |---|\|---------------|                |
  |M11东西急行                            |
  |----| |-------------------------------|
  |M3东西直行闪烁3秒M4东西黄灯2秒
  |----| |------------|\|-------------------[Y02]东西黄灯
  |M4东西黄灯2秒Y0东西左行绿灯Y01东西直行绿灯Y02东西黄灯
  |---| |---|\|----|\|----|\|-----------[Y03]东西红灯
  |M12南北急行                  |
  |------| |--------------------|
  |M1东西左行绿灯10秒M5东西人行绿灯3秒M4东西黄灯2秒
  |----| |----| |---|\|------------------[Y04]东西人行绿灯
  | M11东西急行 |
  |---| |-----------------|
  |M0启动 M5东西人行绿灯3秒 M11东西急行
  |---| |----|\|-----|\|------------------[Y05]东西人行红灯
  |M4东西黄灯|           |
  |----| |---------|           |
  | M12南北急行           |
  |-----| |--------------------|
  |M4东西黄灯2秒 M6南北左行绿灯10秒
  |-----| |----|\|------------------------[Y06]南北左行绿灯
  |M7南北起先绿灯30秒M80131秒脉冲M8南北直行绿灯闪3秒 M6南北左行绿灯10秒
  |---| |----| |---------|\|----| |----------[Y07]南北直行绿灯
  |M7南            |
  |------|\|-----------|
  |M12南北急行                       |
  |------| |----------------------- |
  |M8南北直行绿灯灯3秒M9南北黄灯2秒
  |----| |--------| |----------------------[Y10]南北黄灯
  |M0启动 M4东西黄灯2秒 M12南北急行
  |---| |-------|\|-----| |----------------[Y11]南北红灯
  |M11东西急行           |
  |----| |---------------------|
  |M10南北人行绿灯3秒
  |--| |-------------------------------[Y12]南北人行绿灯
  |M12南北急行 |
  |--| |-------------|
  |M0启动 M10南北人行绿灯3秒 M12南北急行
  |----| |----|\|----|\|-----------------[Y13]南北人行红灯
  |M11东西急行          |
  |-----| |-------------------|
  |X02东西急行按钮M12南北急行T10东西急行时间
  |---| |--------|\|---|\|------------------[T10 K200]东西急行时间
  |M11东西急行 |         |
  |---| |-----|                |------------[M11]东西急行
  |X03南北急行按钮M11东西急行T11南北急行时间
  |---| |--------|\|------|\|--------------[T11 K200]南北急时间
  |M12南北急行 |                |
  |---| |-----|                       |------------[M12]南北急行
  |
  |--------------------[END]

控制要求:
    南北主干道 左转绿 10S 直行绿 30S 绿闪3S 黄2S 红 45S
    东西人行道 红 13S 绿 27S 绿闪3S 红 47S
    东西主干道 红 45S 左转绿 10S 直行绿 30S 绿闪3S 黄2S
    南北人行道 红 58S 绿27S 绿闪3S 黄2S
    1 正常循环控制方式
     交通灯变化顺序表(单循环周期90秒)
    (1) 南北向(列)和东西向(行)主干道均设有左行绿灯10S,直行绿灯30S,绿灯闪亮3S,黄灯2S和红灯45S。当南北主干道红灯点亮时,,东西主干道应依次点亮左行绿灯,直行绿灯,绿灯闪亮和黄灯;反之,当东西主干道红灯点亮时,南北主干道依次点亮左行绿灯,直行绿灯,绿灯闪亮和黄灯。
    (2) 南北向和东西向人行道均设有通行绿灯和禁行红灯。南北人行道通行绿灯应在东西向主干道直行绿灯点亮3S后才允许点亮,然后接3S绿闪,其他时间为红灯;同样,东西人行道通行绿灯于南北主干道直行绿灯点亮3S后才允许点亮,然后接3S绿闪,其它时间为红灯。

网友A:
去调试一下不就什么都知道了!

楼主:
已经试过了,可以用,但是我不知道我这样编程有没有什么地方不对的,也不知道有没有更简单的方法,我希望大家能多给一点意思啊!小弟在这里谢谢了!

网友B:
随着你慢慢的探索,你会有所发现的,努力吧

楼主:
谢谢大哥的指点!~!!

网友C(2006-04-10):
PLC的学习真是很有意思,一起努力学习吧~~

网友D:
红绿灯是一个顺控的电路,用梯形图编太复杂,用顺控很简单就编好了,我觉得在很多地方学会用顺控,可能会事半功倍的效果,再者看起来也是一目了然

楼主:
谢谢大家的教导!!!!

网友E:
你自己看一下~~
调试以下 会更好

楼主:
已经设试过了啊!

网友F:
[讨论]
还可以用比较指令和步进指令来完成.相对来说比你这简单直观点

网友G:
用步进编程吧!

网友H:
都是简单的通断和延时,应该不会有问题的,既然都在PLC 上运行过了,干嘛不相信自己。

楼主:
谢谢大哥大姐的指教!
小弟正在学习中!!!

网友I(2006-05-19):
同意用比较和内部时钟信号,可以用实时时钟,夜里闪黄,白天红绿灯,我做过也模拟过挺好

楼主:
用比较怎么用啊!
俺不怎么会,还希望给指点一下!

网友J(2006-06-19):
楼上那为朋友说的对,你这样编太复杂了.我都没耐心看完,用顺序控制就可以了.掌握好时间来回循环

网友K(2006-10-15):
三菱PLC编程电缆的自制

   三菱PLC与PC机联接,需要一根特制的电缆联接。自制很复杂,这里介绍一种简单方法供大家参考。

适用机型:三菱FX2 可编程控制器(25针插空)
材料:    并口25针接头1个、串行接头1个(25针、9针任意选择)、5芯电缆一根(长度根据需要)、2.2K电阻4个。

接线方法:
PLC侧           PC25    PC9
编程口          针串口  针串口  备注

2、3、4、5、8、20、21    7   5   PLC侧短路,接PC侧
15             2   3   PLC与PC之间接2.2k电阻
16             3   2       同上
17             4   7       同上
18             5   8       同上

已实验PLC型号:FX2-128MR、FX2-64MR、FX2FX2-80MR。

网友L:
复杂一点的程序用流程图就一点也不复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