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通信的小问题

楼主(2005-09-03):
我现在做200跟12个外设的自由口通信, 但是如果其中的一个设备坏了, 不出数据的话,那我怎么样样才能检测的到啊
我自由口的接受方式是, 使用起始信息符和结束信息符号报文接收,那我怎么判断不出数据呢?
各位兄弟帮解决一下啊????

网友A:
可通过增加校验码来实现,对每一台外设在通信前由200发出校验码信号,如当假若7号外设正常,则发出07的校验码。通过在每次通讯前发送校验请求并检验校验码是否正确,即可得知12外设中那一个不正常。

网友B:
你的外设没有应答程序的么?

楼主:
有啊, 我每个外设都有地址, 我PLC 发地址过去,外设收到地址,再发数据,
但是如果外设坏了的话, 那就不会出数据, 那PLC 不就一直等待接收吗??? 那怎么办

网友C:
那很简单啊,设定一个时间,超时就报通讯故障,这样就不会死循环了
也可以设定个次数=N,主PLC连发N次,握手信号,这个从设备没有反应,也报通讯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