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9-03):
我用的是s7-300的设备,现在想组成工业以太网和profibus的两层网络,但是在工业以太网这层,在pc机和西门子cpu的连通总是出现问题,连不痛,用的是tcp-ip协议,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希望高手指教!谢谢

网友A:
你是不是能详细说明一下你的网络结构以及你是怎么设置的?

楼主:
我用的是step7 5.2的版本,我是初次使用,知道这个版本是可以使用tcp、ip协议的,cpu是315-2dp,网络图上可以看到以太网和profibus已经可以连了,但是ping是不通,不知道您还希望知道什么,我针对在描述!

楼主:
上层是工业以太网,下次是profibus,我现在的问题是出在pc机和西门子cpu的连接中。

网友A:
你是否对硬件组态了?是怎么组态的呢?请将组态步骤简略的讲一下,如果是关键步骤,请详述

楼主:
硬件的组态应该没有什么问题,我的试验柜是现成的,我严格按照产品的编号进行的组态,其中工业以太网的硬件主要是cpu,cp343-1和fm353,我也注意到了ip地址的分配问题,我现在觉得可能的问题所在是cpu中mpi网络是否需要,mpi的地址有什么作用。
在上层没有连通的情况下,profibus应该不会有什么作用。
还有我担心的是在控制面板中step7中组建的设置,这个不是十分的清楚,不知应该怎么办?
其中cp,dp的ip设置我都反复检查了,没有重叠的部分。
再次感谢!

楼主:
开始的时候,cpu和cp343都不可以网络连接,提示的语言是 no online connection
早上重新进行组网,在线连接,提示的语言是system date not corrent 同时cp343可以连接上了,只有cpu不可以,不知道问题出在什么地方,他提示的错误解决方式我都看了,没有什么有价值的,当我将cpu的mpi的network打开以后,提示又变成no online connection,还是只有cpu不通,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网友A:
你在硬件组态后是否保存并编译了,下载程序的时候是否同时下载了系统数据?

楼主:
保存,而且编译了
我在下载是显示网络不通,没有办法下载任何的数据,所以不行。
现在不知道是什么地方出现的问题!
现在有点事,6点以后我都在线,希望但是得到您的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