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专家高手指点

楼主(2005-09-03):
我公司有一台200KW 西门子矢量型变频器停止时常出现过压报警,复位后能开启,但是在运行(V/F模式)中出现频率自动往上飘移(半小时1Hz),用万用表测试,电位器电压稳定,不能正常运行,望各位高手专家指导!本人联系E-mail chinawantao@sina.com 或者chinawantao@126.com

网友A:
换个变频器!!
呵呵

网友B:
你用的控制方式是电压、电流、频率还是通讯啊?是不是你输入的控制信号有漂移啊?如果不是的话考虑变频器控制板有问题,换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