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9-03):
安装过程中出现提示,如图。点确定可以安装,但安装完成后点击桌面图标仍出现该提示不能运行。机子XP PRO SP2。请高手赐教,先谢谢了。

网友A:
该软件只支持到WIN2000,不能在WINXP上装.

网友B:
楼上错误。
楼主需要重装WinXP PRO SP2。

网友C:
我安装 的时候也出现过这个问题。可能是以前装过200的程序。
也不知道为什么?最后把系统重做了一遍就好了。之后在装的
200程序。

网友D:
我是在打补丁失败后出现以上现象的,重装V5。3就行,但我不能打补丁,一打就出错

网友E:
我也发生了同样的问题,我把WIN XP重装后问题解决。。。

网友F:
Step7 v5.3 安装步骤
相信有很多人都知道了,但是为了满足大部分入门者的要求,转一份
贴子
Step7 v5.3 Professional 安装步骤
1 安装Windows 2000 SP4
2 安装IE6
\IE6b2800\ie6setup.exe
3 设置Windows 2000 默认语言为"英语(美国)"
控制面板->区域选择->设置默认值, 选择"英语(美国)"
4 安装Step7 v5.3
\ STEP7_PROFESSIONAL_2004\Setup.exe
注: 源文件的路径不能有汉字, 否则Setup.exe 不能执行
选择: Step7 v5.3
S7-SCL v5.3
S7-GRAPH v5.3 (Graph 7 )
S7-PLCSIM v5.3 (PLC 仿真)
Aotomation License Manager v1.1
选择语言:
English
提示: Transfer License Keys
Yes, Transfer should take place during installation
No, Transfer license keys later
选择: No, Transfer license keys later
5 恢复Windows 2000 默认语言为"中文(中国)"
6 安装Step7 v5.3 和Graph v5.3**
将"\Step7 v5.3+graph5.3**"目录拷贝到硬盘
执行STEP7V53key.exe 安装Step7 v5.3**
A1710453
执行s7graph53.exe 安装Graph v5.3**
A1S7GR53
注: 我并没有先装Step7 v52
有些朋友将WIN2000 的"当前用户的设置/您的区域设置"设为英语,
这是没有用的,
应将"系统的语言设置/设置默认值"设为英语才有效

网友G:
重做系统是肯定可以的,不知道8楼的对不对,备份下了。

网友B:
Windows 和 IE6 都很重要。

网友H(2006-04-13):
现在是什么年代了,还用2000系统.我用的是XP系统都可以安装,但是只能试用14天而已....
                 宁静致远

网友I:
能把你安装软件中的s7-graphv5.3给发一份吗?
sancalong@163.com

网友I:
还有s7 -plcsim5.3v

网友J(2006-09-21):
谁能给我也发一份啊.邮箱是:jiangxichenkun@163.com
aaa

网友J:
谁能给我也发一份啊.邮箱是:jiangxichenkun@163.com
aaa谁能给我也发一份啊.邮箱是:jiangxichenkun@163.com

网友J:
有没有兄弟能给我发一个S7-GRAPHV5.3的程序(软件)啊.兄弟先谢谢了.我的邮箱是:jiangxichenkun@163.com.再次谢谢了.急啊.当然,5.1;5.2.的也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