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9-03):
如题所说,正常普通异步电动机都是在工频下设计的,假如说需要在50HZ以下工作这不一直处在低频率下工作,是否会产生过热现象?

网友A:
不会 电压也降低了

网友B:
不是过热,
是严重过热.

网友C:
可以是普通电机,只要不是太低,如5HZ以下长期运行,一般不会过热。

网友D:
可以是普通电机,我还用过线绕电机,将转子线圈短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