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9-04):
我公司因要对购进减速箱测试,急需了解负载发电相关知识。
   设想方法:电动机A带动减速箱A运转,减速箱A的输出轴带动减速箱B的输出轴运转,减速箱B的输入轴带动电动机B转动。通过对电动机B加载使减速箱达到额定转矩进行测试。
   我的邮箱:hwanjie@sohu.com
   多谢!

网友A:
这是一个多么好的设想呀。完全可以实现。

楼主:
能看出来斑竹是高手,不知能否提供相关原理图?十分感谢!

网友A:
本末倒置。应该是你先把自己的设想结构图贴上来,在这里让大家点评。你就会得到一个有的放矢的参考性结果。OK?

楼主:
上传测量装置示意图,请教如何控制电机B使减速箱达到额定转矩,谢谢。

网友A:
原动机----电机A做电动运行,其转速控制在需要的工作额定转速,所以被动机----B电机的转速=A电机的转速,且B电机做发电运行。此时,给B电机加电流,即可提高减速箱B转矩,直至达到所需的转矩为止。

这就是你所要的变速箱检验控制系统流程。那么怎么才能给发电状态的电机B加电流呢?请参考西门子传动技术中的转矩控制,即可。(教科书也行)

上述的电动/发电试验台系统,对于交/直流电机传动都是适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