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9-04):
1.FX1S的24V电源能否直接用做脉冲信号驱动电源?还是需外购24V开关电源?
2.如果每秒输出1500个脉冲,指令是否写成PLSY k1500 D0 y000??

网友A:
可以,但FX系列PLC不能输入还是输出都不可能得到每秒1500个脉冲。FX系列PLC一个指令循环就是10MS即每秒除出程序占用时间,也只能输出或输入100个脉冲,怎样进行控制

楼主:
谢谢楼上的.
1.我可以不再外配24V脉冲信号驱动电源了,直接用fx1S自带的24V电源了.
2.FX1S有100KHz高速脉冲.

网友B:
我也是打算使用三菱的fx1n作为步进电机控制核心,使用晶体管输出,可以输出100khz脉冲.但是有个问题,对于步进电机的控制我门不可能一来就上一个高频率脉冲,为了防止步进电机的失步和过冲现象,就要求在步进电机启动的时候输入脉冲的频率由低到高,再到高频脉冲阶段,然后再降频.换言之就是步进电机的转动有个升速--匀速--减速的过程.
但是麻烦在升速和减速过程的频率变换如何用指令外完成?????
我打电话给三菱的,他没有说清楚,但是提到了一个斜线控制过程.不知道哪位高手能帮忙解决一下???多谢

网友B:
确定了一个斜线指令ramp 可以完成需要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