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9-04):
我使用三菱GOT930触摸屏时,调用标准键盘窗口输入数据后按"ENT".键盘窗口不消失。怎么解决??请各位工友给解答一下。多谢!!!

网友A:
你是怎么调用的?

楼主:
直接用数值输入元件调用。

网友A:
你是在什么情况下调用的?

楼主:
就是一个画面,画面上就一个数值输入元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