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05-09-04):
请问怎样使用编程器给FX系列PLC程序加密吗?

网友A:
首先将PLC置于STOP位置。按OTHER,选择4 PARAMFTER按GO,选择YES按GO ,选择PLC对应的内存如2K,4K,8K,按GO ,在ENTER后面输入想设置的密码数字,按GO,显示LATCH RANGE后。连按GO 11次,直到显示FILE REGISTER  0 BLOCK(ONE BLOCK=500)按RD/WR回到程序,密码设置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