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9-04):
ACS800采用主从控制,主给定采用4-20ma电流控制。偶尔发现外部给定电流处于正常(8-12ma)的情况下,变频器自己按照最高速度(20ma)运行。
通过监控画面的历史记录发现,在出现问题的前一个动作,是有变频器的反馈速度的,而当出现问题的时刻,变频器的反馈速度为0。
此现象对安全造成极大影响。请问有可能是什么问题?如何解决?

网友A:
仅有这种介绍,很难得出故障分析的结论。工作应该做细。比如是否提供故障是给定通道与反馈通道的数据?看看为什么转速不按照给定值运行呢?是不是给定值与反馈值的纲量不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