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9-04):
我碰到一个情况~~
就是机器工作时~机器里的牵引电磁铁有种震动的声音,请问是什么原因???
怎么才能解决?????

网友A:
灰尘导致吸合不好?能不能打开外客观察一下,能工作的话电路应该没问题。

网友B:
应该是2楼说的情况,不过如果电压问题也有可能。要是新换的那还有可能是线圈问题

网友C:
可能吸合不好?

能不能打开外客观察一下电磁铁的各个固定螺丝,能工作的话电路应该没问题

网友D:
同意2楼上的说法

网友E:
也可能是电磁问题~

网友F:
电磁铁干净吗?

网友G:
可能是铁心表面有油污,或者是铁心短路环断路。

网友H:
也有可能是电源电压波动

网友I:
4楼说的比较正确.一般机器里的电磁铁肯定有油污的!!假如油污不严重,不会影响电磁铁的工作,肯定是某个螺丝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