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9-04):
请问为什么DCS给煤累积量和就地积算器累积量对应不上?望高手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A:
DCS的累积计算和系统运算周期的设定有关,需要设定一下累积系数

楼主:
谢谢了,有机会再试试。。。
这次是由于累积积算器的速度比变化后产生的

网友B(2006-03-28):
有两种可能:
     1、你要流量累积准确,就必须在I/O点组态上设置累积流量,不要在SCX语言中设定累积流量。
      2、参数要设准确。

楼主:
浙大的系统累积量只能自定义,在I/O点上做不了~

网友C:
如果累积流量的量程是从0开始的,你可以在组态里直接做
否则要在程序里处理。和系统运算周期是没有关系的。

网友D(2006-05-17):
受益非浅
看着各位的交流内容,我也想说几句.我是刚从学校出来的小青年,技术更谈不上了吧!
目前在一个电力工程安装公司上班吧!常常会遇到很好实际的问题,往往又找不到相关的书籍,那真的是苦闷啊!上司时时盯着你看你能搞定不!压力挺大.不顾,从我意识到网络的无穷资源时.我有幸进入次网站.以后的路还长着,望各位大哥大姐多多关照一下我吧!
zkm2009@yahoo.com.cn    分享成果快乐,大家一起快乐!
                            张葳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