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9-04):
各位前辈:
我想知道S7——200英文版的如何才能转换成中文版的?
能帮上忙的敬请赐教!

网友A:
你是说编程软件么?打SP2就OK

网友B:
打开S7-200英文版,点击TOOLS----Options-----General------Language-----Chinese就可转成中文的了

网友C(2005-10-04):
我用的就是中文版

网友D:
我用的也是中文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