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9-04):
变频器型号:FUJI G11S 7.5KW
负载:4KW 4极普通电机 空载
出现问题时现象:变频器手动调节频率最大只能调节到14Hz,检查电位器无问题,联线无问题,重复启动几次后电机冒烟,有烧焦的味道;更换电机后没发生此问题.想请各位解释一下此问题的原因,以防止再次发生.

网友A:
觉得你所说的现象很奇怪,从你所说的现象看应该是电机的问题。
也许电机本来有问题,运行时电机虽大,但因变频器的功率比电机功率大得多,故变频器不能及时报警。
   但为什么频率升不起来,想不通,请高人指点!

楼主:
我也想知道为什么频率升不上去,恳请各位朋友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