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9-04):
今天在上位机上安装完SETP7  5.2软件.发现监控不上.我用的是MPI/DP通讯适配器连接的.在这个过程中,通讯适配器上的指示灯始终只有一个灯亮.请问高手们问题在哪里?CPU为西门子315-2DP

网友A:
准确的说,你亮的那个灯应该是适配器的power灯,你应该检查你set pG/pc中的通讯选项是否设置正确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是通讯问题,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