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转距怎么求?

楼主(2005-09-04):
就是说通过它带动的负载来求
不是用电机的电流极其电机特性来求.

网友A:
先听听你的看法和意见。怎么样?说说吧。

网友B:
T=9550P/n      p功率     n 转速

网友A:
引用 网友B:
T=9550P/n      p功率     n 转速
这个公式不足以回答楼主提出的问题。比如:功率,怎么已知?楼主明确的提出不用电机的特性或电参数获取。而是要输出轴的机械功率。怎么得到呢?

我觉得解铃还需系铃人,应该有楼主来进一步的解释和说明吧。

网友C(2008-11-14):
请问进口电机(额定频率为87Hz)的计算公式也是"T=9550P/n      p功率     n 转速"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请问进口电机(额定频率为87Hz)的计算公式也是"T=9550P/n      p功率     n 转速"吗?
是的,这个公式对旋转机械都适用。功率、转速和转矩的平衡方程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