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9-05):
请教一个问题,三菱变频器控制的电机输出转速到不了电机的最高转速,怎么回事?

网友A:
按说明书调参数,把最高频率调高。

网友B:
基频对吗?参照说明和对应电机参数重新设置

网友C:
哈哈 很简单哦 903号左右的参数 他默认设置60hz 你可以把他调到100或者更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