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9-05):
800KW/690V的变频,标准频率控制,本地远程应用,负载是浓度为35~45%的泥浆,两台泵串联(一入一出),入口泵经常在转速为650rpm/min,电流650A左右不能升速.难道说变频器选小了?
请大家指点该怎么办

网友A:
引用 楼主:
800KW/690V的变频,标准频率控制,本地远程应用,负载是浓度为35~45%的泥浆,两台泵串联(一入一出),入口泵经常在转速为650rpm/min,电流650A左右不能升速.难道说变频器选小了?
请大家指点该怎么办
入口泵的电机转速上不去,但是电流是否已经满了?如果没有满,检查你的变频器给定信号是不是已经该到头了?参数设置是否有问题?变频器的最大电流是多少?

楼主:
最大电流是850A,您所说的参数设置是指哪方面的参数?
给定信号已到最大(50HZ),加速时间为50秒,有时能正常升上去,有时要等半个小时,这是啥原因?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