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9-05):
请问变频电机和普通电机有什么区别?
能否通用~

网友A:
这种问题在此栏目里,已经被问了N变了。很简单的问题,自己潜水翻一翻。总问是不是有些厌了。你看,有灌水之嫌呢。
现在卖的普通交流电机,已经有绝大多数的制造商考虑调频问题了。进口电机已经100%的考虑调频问题了。所以,确认以后即可使用。而过去的老电机、旧电机,绝缘强度是B级的就有问题,调频调速会发生绝缘击穿的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