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9-05):
请问在哪儿有关于omron CPM2A的存储数据格式的系统介绍?
譬如我要传送一个立即数,请问如何知道在存储区里面的是十六进制,还是二进制还是BCD还是十进制呢?
非常感谢!

网友A:
一般是16进制。除非命令另有说明。

网友B:
在内存中存储的都是二进制,只不过使用时看你怎么用而已。
如果认为这个数据是十进制,那就是十进制;认为是十六进制,那就是十六进制。
还有就是高速计数模块中计数通道中的值可能是BCD数,而这里的BCD数是以16进制数存储的10进制数。说简单点就是用#0010来表示的十进制数10,内存中存储的二进制值就是0000,0000,0001,0000。所以你如果用10进制显示这种BCD数是不正确的,必须用16进制显示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