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9-05):
各位高手:下图是脉冲输出PWM的程序,SMW81里的内容在程序的其他地方进行了调整.
             看得出写程序的人是想改变SMW80中的内容.从而改变脉宽.可是我不明白的
             是他为什么要将SMW81送给SMW80呢?他们两个地址之间会有重叠呀????
             (程序好用,机器使用正常)

网友A:
它可能想把smw81里面的前面8位的内容,即smb81,移入smw80中的后面8位的内容里,即smb81,我想他要这么做,应和程序所相关要计算的内容有直接关联,因为可能就是要用到
相关字节里面的内容,你可把相关程序计算的整个过程全部理解后便可恍然大悟!!成功后
把分析的过程跟我讲讲。

楼主:
谢谢2楼的朋友.我再仔细读一读其他相关的程序.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