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9-05):
如何用CX-P软件把原PLC中的程序给消除?
自己都感觉,提了一个非常苯的问题,但是,自己还是没能把程序给删除,请各位老师教我

网友A:
传个空的程序进去就OK

网友B:
同意楼上。写个END即可。

楼主:
谢谢两位!
这样来看,如果把新的程序上载到PLC,那么不需要清除原程序,是吗?

网友A:
当然了。。你说的是正确的

网友C:
只要原程序没有写保护,可以直接覆盖;

网友D:
清除程序

楼主:
谢谢各位老师的讲解!
我的CX-P是3.0的,不知道是不是版本的问题,我还是在“PLC”菜单中没找到“清所有内存区”这个选项。不过,能知道“上载新的程序能覆盖原程序”也就达到目的了。
在此,再次感谢z_sc 以及上面帮助过我的朋友们!

网友D: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老师的讲解!
我的CX-P是3.0的,不知道是不是版本的问题,我还是在“PLC”菜单中没找到“清所有内存区”这个选项。不过,能知道“上载新的程序能覆盖原程序”也就达到目的了。
在此,再次感谢z_sc 以及上面帮助过我的朋友们!
确实是版本的问题。从CX-P3.1开始的版本都具有这个功能。
兄弟你只差0.1了:)

网友E:
用cx-p5.0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