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我看不懂啊

楼主(2005-09-05):
我看的一个三菱程序里有这样的语句:
母线--      <> D6639 k0 M120
  --  = D6639  K0 M126  是啥意思?             用的是FX2N-80MR的.我只知到用CMP的指令可达同样的目的,它是?用FX-WIN软件如何输入呢?

 还有  WAND H0 K4M421中的H0是莫数椐?16进制?

网友A:
H0=0,H代表16进制,<> D6639 K0应该为一条比较指令不等于,= D6639 K0为等于比较指令,M为输出线圈输出(应该是单独指令,不知道你怎么写到一块了。输入应该好输入,在应用指令(功能)中输入<> D6639 K0即可

楼主:
他是不是用FX-WIN3.0版是软件写的啊?应该和CMP相同吧?

楼主:
还有  WAND H0 K4M421 就是使K4M421复位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