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9-05):
最近看MM440说明书上说,变频器长电缆输出时候:

如果是屏蔽电缆最长可以到50米,

如果是非屏蔽电缆可以到150米。

请问两者是不是相反了,总觉的用屏蔽电缆应该可以接更远的负载,请指点!

网友A:
接电抗器或者滤波器会更好

网友B:
电缆屏蔽只起抗干扰作用,与传输距离无关!
电缆的导体和绝缘材料的介质衰减以及阻抗是否匹配才是影响传输距离的关键!

网友C:
应该加输出电抗器。

楼主:
你指的电抗器,是输入端,还是输出端,是不是说加电抗器或者滤波器,可以达到更远距离输出

楼主:
以前和意大利人调试的时候,用的是MM440和SEW的电机,有次一个老外和我说“THE CABLE IS TOO LONG 。”当时没没明白怎么回事,也没在意,现在想问大家,如果连接到电机的电缆太长了,那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决啊,

网友A:
输出电抗器啊

楼主:
谢谢你啊,都是你顶我的帖子,我很感激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