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9-05):
请教各位大虾:
   1),PLC如何区分系统是正常掉电(指是正常关闭控制系统)还是非正常掉电(如供电系统突然断电)
   2),在非正常掉电情况下,PLC怎样保存当前数据.因为小弟是第一次做AB的PLC程序,不知道用什么指令.

楼主:
怎么没有一个的回贴咯。
   第一个问题我解决了,AB 的PLC用一条GSV指令,获取当前程序的MinorFaultRecord,.检查故障类型及代码确定电源掉电故障信号。
   但对怎么保存当前程序状态数据,还没有调出来,那位大哥做过这样的东东,指点一下小弟呀。

楼主:
希望能和使用过AB的ControlLogix,SLC5系列PLC的人多交流交流。
QQ:330536385。本人早上8点到下午6点都在线。

楼主:
通过几天的测试后,我发现,AB系列的PLC在电池有电的时候,一旦发生系统电源掉电的情况下,会产生一个主要故障。同时,保存起所有在程序中的锁存信号及用户自定义的标签值。在RUN方式下上电时,如果没有使用上电程序,系统会自动清掉这个主要故障,开始执行逻辑程序。。
      看来做AB PLC的人少呀,贴子这么久都没有回。。郁闷+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