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9-05):
确认电源打开。显示器能显示数值,在手轮方式(手动方式)可以操作,但就是不能启动主轴,不管是正转还是反转。什么原因。有谁知啊。。快快告知,有奖。。。

楼主:
我用的数控车床是GSK980T的。

网友A:
操作方式不对,或机床联锁信号有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操作方式不对,或机床联锁信号有问题。
确认操作方式正确。
或机床联锁信号有问题。这东东应当是和主轴无关的,主轴可以启动的。在线等待。。。

网友C:
如果有液压卡盘或尾座,系统在检查不到夹紧信号时不启动主轴。如果有手动档,检查手动档位置是否与输入转速有冲突。编程中是否有转速输入,如没有转速为零,表现也为无转速,无报警。

网友D:
MDA模式下M03 S500,
建议你花点时间看一下你的随机资料.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如果有液压卡盘或尾座,系统在检查不到夹紧信号时不启动主轴。如果有手动档,检查手动档位置是否与输入转速有冲突。编程中是否有转速输入,如没有转速为零,表现也为无转速,无报警。
GSK980T是6月购买的,未曾使用过。无液压卡盘,(有尾座)本人认为当和普通车床一样,卡盘无工件也无可启动主轴的。
手动档不是空档。本人检查几次。。
在手轮方式下操作,应当和编程无关的。。
还有。。为何不能用原名发帖子?

网友E:
急啊急。。。。。
启动主轴正转时能听到“砰”的一声,停止主轴正转时也能听到“砰”的一声,但就是看不到主轴转动。。

急啊急。。。在线求助啊。。

网友F:
是变频的吗还是高低速?

网友C:
你在MDA模式下能否起动主轴?转入MDA模式,给定一个转速,然后再试一下。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是变频的吗还是高低速?
购买的是高低速机,不是变频机。。也在MDA中试过。用M3,S1,结果一样。。只听到“呯”的一声,就是不见主轴转。
。。第11楼的说过的不明白。。。能否说清楚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H:
SIEMENS S7-200 AS-i接口模块 cp243
SIEMENS S7-200 CPU单元CPU-221
SIEMENS S7-200 CPU单元CPU-222
SIEMENS S7-200 CPU单元CPU-224
SIEMENS S7-200 CPU单元CPU-224XP
不明白你所表达的意思。。是不是有什么东东可以锁住主轴啊。。只见过可以锁车床的。。
还有是否电压问题啊?总之未见过马达在动。。

网友I:
“呯”的一声应该是电器柜里接触器吸合的声音,检查电器柜里的断路器是否跳闸了

网友C:
从现在的已知的情况来判断,你的操作系统没有问题,应当是正确的向主轴发出了旋转的指令,这么说问题就是在执行机构上面了。
手动盘动主轴,检查主轴能否转动。注意,应在不带电情况下进行,以防止发生意外。
如果手动能盘动主轴,且能带动主轴电机转动,说明机械传动系统没有问题。如果在任何档位均不能盘动主轴,考虑是否主轴卡死?或是出厂时加了止动销没有去除之类的。
如果排除机械传动部件无故障,应当回过头来考虑电控开关是否存在问题,比如吸合不好,接触故障等。请有自动化控制方面知识的朋友帮你检查最好。
再不行,请联系厂家,你的新机床在保修期内的。

网友C:
你的指定转速好象不在某些高低速机床的指定范围内。请用S300。

网友G:
引用 网友C:
从现在的已知的情况来判断,你的操作系统没有问题,应当是正确的向主轴发出了旋转的指令,这么说问题就是在执行机构上面了。
手动盘动主轴,检查主轴能否转动。注意,应在不带电情况下进行,以防止发生意外。
如果手动能盘动主轴,且能带动主轴电机转动,说明机械传动系统没有问题。如果在任何档位均不能盘动主轴,考虑是否主轴卡死?或是出厂时加了止动销没有去除之类的。
如果排除机械传动部件无故障,应当回过头来考虑电控开关是否存在问题,比如吸合不好,接触故障等。请有自动化控制方面知识的朋友帮你检查最好。
再不行,请联系厂家,你的新机床在保修期内的。
能够手动盘动主轴,但是看不到传动轮动。。电控开关若有问题应当没电源才是。。可是我其它的操作都是可以的。。
我购买的不是变频机,,一般用S1表示高速,S2表示低速,S300是无作用的。

网友J:
你的S1和S2是变档吗?
如是 是不是液压控制 ? 看看液压传动装置在不在真确的点上?

网友F:
你这样去解决问题 输入s1 听的 接触器碰的 一声 吸下去 那你拿万用表 去量量看 接触器 吸的那头 的电压 看看 有没有 有的话 再查查 电机进线的 接头 那里 有没有电压
如果 都有的话 那 肯定是 你的电机坏了 不可能是 系统的毛病的 因为 你输入 指令 他能使接触器工作的!~

网友K:
是呀
在MDA方式下输入一个 mo3 s -- 然后循环启动!!!!!!!!!!!!!!!!!!

网友L:
检查电气主回路是否正常
如正常,查检主轴传动机构是否正常

网友M:
多谢你们的关心,你们所教的方法我早就试过N次了。。
除了电路。。呵呵。这个不太懂,也不敢动。。。现正在找专业人员来维修,若解决当告知什么原因。
还有。。每回答一次要重新注册一个新名,,真是麻烦,,有谁知怎么回事

网友N(2005-10-15):
查梯形图,看主轴起动要一些什么条件,哪个条件没达到就找相应的原因。

网友O:
老大你电机转了没有

网友P:
除了电路。。呵呵.我晕,就是电路了

网友Q:
这人怎么都两个月了,电机还没转?这么多人给你解决问题,现在好了人就不见了,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