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9-06):
请教各位,PLC与变频器放在同一个控制柜里时应该注意哪些事情?
(前些天做了个工程由于干扰问题弄的我很头疼,应该属于设计失误吧。所以这次先请教下大家)

网友A:
如果是干扰问题,那可靠的接地是必不可少的了哦,这个很重要的,还有可以采用共地的方法,就是数字地 模地在一起,再就是走线的方式了,尽量不是平行走,也不要靠得太近了 。
再不行的话就搞几个磁环扣上。

网友B:
尽量作好防干扰措施,如果PLC带有模拟量工作的话,最好给变频器配上滤波器;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干扰问题,那可靠的接地是必不可少的了哦,这个很重要的,还有可以采用共地的方法,就是数字地 模地在一起,再就是走线的方式了,尽量不是平行走,也不要靠得太近了 。
再不行的话就搞几个磁环扣上。

这都是经验之谈呀。

楼主:
谢谢大家,不知道磁环怎么扣?

网友D:
PLC有对使用环境的要求,如果你认为变频器柜里也满足要求,就安在变频柜里,但是出任何事故你都要负责任。
为什么明知道设计失误,还要继续按错误的做?

网友E:
如果可能不要使用同一电源

网友F:
需注意几点:
1.可靠的接地是不可少的
2.所选的电气元件有没有遵循EMC原则,如果没有最好安装滤波器过滤
3.布线,电源线与信号线最好要隔开,如果干扰严重的话可加金属板隔离

楼主:
那请问变频的地还有PLC和模块的地该怎么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