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9-06):
我有数台老款OMON的PLC(其CPU模块的型号为FA-2J), 用PR001可编程读写器可将其程序读出。由于使用时间长达13年以上,希望更换为新款的、性能更好的C1000H或C2000H的OMON的PLC,请问谁有可直接将原老PLC的程序转化为新款PLC的应用软件。其他的如三菱或西门子也有否将原老PLC的程序转化为新PLC的应用软件。

网友A:
可能是我孤陋寡闻,FA-2J似乎应该是和泉电气的吧?
能否告知你的是OMRON哪个系列的?OMRON的PLC程序一般情况下是不能转换的。因为很多PLC的地址根本就不兼容。

网友B:
并且你说的C1000H,C2000H应该也是N年前的了,停产很久了。呵呵
建议用CJ系列的PLC,外观小巧,功能强大。(稍微做一下广告………………)

网友C:
FA-2J是和泉的!最大點數256.DOSV軟體;必須執行於日文DOS.

网友D:
怎么和泉和欧姆龙会拉在一起?据资料介绍FA系列可用下图的和泉手持编程器操作,但要换一条通讯电缆(通常我不是用在FA系列),由于没此电缆所以未加证实,利昌机电有无用过?

网友E:
呵呵,我也是新手,但是这篇帖子学到东西了,谢谢各位大侠

网友F(2005-10-12):
大开眼界

网友G:
知道工艺的话,把里面的程序调出来,买台新的PLC重新编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