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9-06):
?西门子位置控制系统,不能工作
系统配置:西门子位置控制模块+相对编码器+直流伺服控制器(非西门子系统)
手动能够转动(控制器有异常,给定+/-电压,都是正转);带编码器运行的时候,只能显示3.5mm(最多,一般就是1~2mm),实际上,编码器已经转动了一圈了(对应大约100mm)。位控模块更换了(新的应该没有问题),编码器更换了,编码器电缆测试了下(估计没有问题,只是测量了通断);
故障报警代码显示跟随误差太大,更改位控参数,故障依旧

请教各位dx,可能是什么原因,谢谢

楼主:
有用过类似系统的同行吗?

楼主:
?将驱动部分修理好,西门子位置控制器也好了
不明白为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