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怎么发图片在线等

楼主(2005-09-06):
如题 !!谢谢

网友A:
如是发新帖,直接在浏览里选择要上传的图片,然后上传;
如果是跟帖,点击帖子下面的“回复”,然后在浏览里选择要上传的图片,然后上传;

楼主:
斑竹我按你的方法了没有作用呀

网友B:
还不会请与版主短信联系,请不要再乱发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