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9-06):
我欲购二台3.2的空调、一台2.6空调的家庭使用,那么请教各位大虾我应该选用多少平方的电源线呢,请赐教~~

网友A:
共9匹 约6KW

楼主:
电源线应该选择几多平方的呢?
6平方的大家感觉怎么样啊?

网友B:
你所说的应该是二台1.5匹和一台1匹的空调是吧
如果是约4KW
4平方铜芯线就足够

楼主:
3.2指制冷量是3.2千瓦,2.6指制冷量是2.6千瓦,大家讨论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