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上路

楼主(2005-09-06):
现在用三菱Q系列的plc,请问怎么入门,资料看哪些

楼主:
软元件是什么,不懂,还有那么多的类型

网友A:
先看看一本叫《~~编程基础》的资料,里面Q系列的基础~编程之前看最合适,然后再看看公共指令篇,手册可以上三菱的网站上下载~http://www.mitsubishielectric-automation.cn/

网友B:
看编程手册.PLC里面的一些元件比如说继电器之类的就是软元件

网友C:
Q系列PLC编程手册,本论坛就有地方下

网友D:
QPLC与APLC没多大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