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005的故障

楼主(2005-09-06):
各位大侠我在现场服务时,西门子的变频器经常报F005的故障,我查了变频器的手册却没有说明这是个什么故障,请各位指点一下。

网友A:
是什么型号的, 我用的是MM420的。
F005
变频器I2 t 过温
􀂾 变频器过载
􀂾 工作/停止间隙周期时间不符合要求
􀂾 电动机功率P0307 超过变频器的负
    载能力P0206
检查以下各项
1. 负载的工作/停止间隙周期时间不得超过指定的允许值
2. 电动机的功率P0307 必须与变频器的功率P0206
相匹配

网友B:
我用的不时也出现这个故障。还给发到西门子维修中心去了。又发回来了。说没有问题
可是回来以后还是不行。故障依旧。
最后才查出来是电子板有问题了。换了就好 了。
原因就是当时用的临时的电网。电压升高超出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