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9-06):
有一FX1N-24MR的编程口烧坏,不知可修否.会是什么元件损坏.

网友A(2005-11-10):
可以! 0571-028867906联系
yan rengchong

网友B:
CPU还能运行吗?
可以的话不修也行;

网友C:
有些表面上说是通讯口坏了,其实是CPU不工作了。我试过一个2N的是通讯口坏了,通过另外一台机把程序写进FX-EEPROM,然后插在坏板上可以正常工作,也不用修。

楼主:
cpu都正常,可以工作。就是和电脑通信不上。拆开看,不知是不是主板上的那个RS422的芯片65C1168坏了。
我拿一个好机比较,电压有几个脚不对。

网友D:
买一个FX1N-232DB可连上,很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