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9-06):
30KW的三相电机和控制系统,原来采有380V/50HZ供电;
若改用440V/60HZ的供电系统,要变压变频吗? 一般用什么方法?
单单改变电压,不变频,电机和控制电路能不能承受? 电机速度会上升多少呢?

网友A(2005-11-02):
是用变频器,电路没问题,电机会过热,不变频,转速不会上升。电流会上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