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9-06):
司服电机驱动器一给电输出电压高,可达360-390V(交流),立刻驱动器报警保护,它是采用IGBT逆变产生三相交流正玄波.请问是司服驱动器问题还电机反馈有问题,驱动器是BYSTRONIC

          谢了!!!~~~~~~~

网友A(2007-11-13):
你好, 是驱动器的故障.我们是专业修司服驱动器的,如有需要维修可以电话联系:01086200906

网友B:
完全不知道你用的是什么牌子的伺服,不过现在一般的伺服是220VAC的,所以你用那么高的电压肯定报警,如果你的驱动器是380VAC的,那就找个电机或驱动器换一下看是谁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