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9-06):
本人现手上有S7200 224的PLC和TD200的文本显示器,如何能实现对柴油机的转速的显示和控制,柴油机的的感应转速应该是脉冲信号。请教个位高人,本人对这个不太懂,在自学阶段。

网友A:
S7-200有高速脉冲计数器,可记录20-30kc的脉冲(注意逻辑电平)。脉冲计数程序手册上有详细资料。
记录的脉冲数用线性方程解算出对应的转速值,取整后供TP200显示。
至于反馈控制要看对象对输入信号的要求,可以用高速脉冲输出,也可以用模拟量输出。

网友A:
补充说明:S7-200的高速脉冲计数范围是0-20kc或0-30kc,视CPU型号而定。

网友A:
版主:请删除无关的帖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