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9-06):
平时,在修日光灯时.常碰到这样的问题: 换启辉器,日光灯后  灯仍不亮. 且灯管被烧.只有换镇流器后才正常.这样不是要损坏一只灯管.
请问 :有没有 其它更好的办法啊?

网友A:
用白炽灯吧~~~~~~~

网友B:
对,串联一只40w的灯泡。通过测量灯泡两段的电压判断整流器的好坏,很麻烦。
另外一个办法是用报废但灯丝没有烧断的灯管试验,烧毁了反正是没有用处的灯管。

网友C:
刚入行时我也吃过不少亏,现在我的经验是测量直流电阻,40—50欧为好的,45左右。试过不少次,一般管用。假如整流器绝缘损坏的话大多数会短路烧毁。抱着根灯管跑来跑去还真不是一般的烦。

网友D:
4楼说得对,顶对

网友E:
不错 又会了一招,谢谢

网友F:
4楼说得对,顶对

但是电子整流器除外

网友C:
回楼上的兄弟:电子整流器故障率高的是启动电容和驱动管,这两个元件损坏一般都不会导致烧灯管,因为没有输出,有些质量差的整流器如果内部短路是可能烧灯管的,可惜没有什么方法来测量,因为都没有标明输出电压和频率,有机会自己来测一下。

网友G:
检查日光灯可以用万用表量它的电阻

网友B:
高空作业不方便测量镇流器的电阻(在梯子上方便吗?)。我对不亮的电棒代2支灯管,一只好的,另一只是过去换下来的亮度不够两端严重发黑。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高空作业不方便测量镇流器的电阻(在梯子上方便吗?)。我对不亮的电棒代2支灯管,一只好的,另一只是过去换下来的亮度不够两端严重发黑。
一手持表,一手持笔,从未觉得不方便。

楼主:
用万用表我也量过,好的镇流器很坏的好象没多大区别.如果带电测量的话  ,镇流器会不会产生高压?这样不知是否安全哦?

网友C:
阻值如果偏低,可能有不严重的短路,即使点亮了由于发热会高,换掉稳妥。量的时候当然断电了,表不要了啊?

网友H(2006-07-24):
哪位师傅能告诉我怎样判断日光灯镇流器的好坏?

网友I:
把坏管子拿在手里上下晃一下,若听到管子里有东西滚动的声音那~~镇流器多半坏了!!

网友J:
回2楼的!~这方法还真不错!~
   还可以吧!~就是有点麻烦!~

网友K:
学了一招又

网友L(2010-08-23):
管头特别的黑,并且把此处的荧光粉烧出洞的,就要注意了。

网友M:
用万能表试

网友N:
又长见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