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9-06):
心形连接和三角形连接有何不同?
何为降压启动?请赐教

网友A:
星\三角降压启动,星启动,三角形运行,启动电压是运行电压的1/√2,星形接法就是将三相绕组的各一同相端相连,另一同相端接电源;三角形接法就是将三相绕组的首尾端相连,然后接三相电源

网友B:
起动电压是运行电压的1/√3

网友C:
星形连接的转矩没有三角连接的电机转矩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