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变频器故障

楼主(2005-09-06):
现有三菱A540变频器,用的是模拟量输入同步控制,一直运行正常,最近发现只要一开机,变频器就以最快频率运转,速度失去控制。拆下来以后用电位器做外部调速控制也是一样,频率要不是零,要不就是最大频率运转,请问各位大侠是什么故障?谢谢!

网友A:
不太清楚 控制段子 我上次接错了 出现过这样的情况1次 你的应该是 变频器内部的问题

网友B:
你看一下频率设定的对不对

楼主:
频率设定应该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