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9-06):
各位前辈好!
    由于工作中经常需要根据高压电缆得截面积计算负荷量,所以请教各位如何根据电缆得截面积计算合理得载流量那???曾见到过计算公式但是过于复杂,不知口算公式是怎样得,谢了!

楼主:
比如:185的6KV电缆一般能带多少安的电流,240的电缆能带多少A电流呢????

网友A:
和低压的应该是一样的。不过电缆的种类不同,要耐高压。
企业用的高压电缆一般很短,用不了多少钱,我这里63A的电流就用了240的电缆。

网友B(2008-10-23):
和低压的应该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