暂停-运行?

楼主(2005-09-06):
s7-200

怎么实现:机器运行中,按一暂停开关,然后再按此开关,机器各部件在原暂停的位置上继续运行下去

网友A:
根据工艺要求来编程,没有一个标准的程序的
在输出前串上暂停开关的信号,可以实现普通要求设备的暂停
对自锁设备,如果需要暂停恢复时不重新启动的话,加一中间位实现自锁,再用此中间位串暂停信号控制输出

网友B:
比较难,主要是如果有些步骤是用时间继电器控制的,它的时间不受程序扫描控制,
即,时间一到就输出。如果程序全部由开关控制应该可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