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9-06):
求助:温控器的探头至温控器的连线一般用什么导线,用1.5平方的多股铜导线会影响它的精度吗?是不是导线越粗越好?

网友A:
屏蔽线屏蔽层接地。

网友B:
一般不要特别要求吧,反正温控器可以调0。

网友C:
用屏蔽线

网友D:
屏蔽线双绞线,温控器端屏蔽层接地

温度探头一般电流很小,线径0.5平方就行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屏蔽线双绞线,温控器端屏蔽层接地

温度探头一般电流很小,线径0.5平方就行

支持!

网友F:
用补偿导线

网友G:
用专用的导线!1.5米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