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机的问题!

楼主(2005-09-06):
小弟想请问师傅们,我有台2.5KW的电动机,是冲毛机上面的,现在用的时候感觉功率没以前大了,轴承没有问题,电机也没发热,也没缺相!师傅们,有没什么办法可以让电动机转的快点啊@!!!!!
还有个问题:电动机烧过了,从新拿到外面绕线了,是不是功率没有以前大了?
还有我电动机修过了之后,本来是电动机的接线盒是6个线头的,现在只有3个了,是不是说明在修的时候给我直接接成三角接法了?

网友A:
2.5kw/380v的一般是y型接法

楼主:
恩,我说错拉!
想问下师傅,电动机从新扰线后电动机的功率跟以前原装的有没区别?
现在我的机器转不快了啊,电压正常,电机有点发热,轴承好的,用手转动电动机没有很轻,没有卡的感觉!
有没什么办法让我电动机转的快点啊!!!!!!!!!!!!!!!!!!!!!!!!!!!!!!!!!!!!!!!!!!!!!!!!!!!

网友B:
看看电流是多少在说。

网友C:
电机的转速和功率没关系。
电机修过后,功率会下降,特别是在拆绕组时用火烧过。

网友D:
好像是接线的问题,星形的接成三角了

网友E:
很明显是电机功率下降了;另外三个接线头修理电机的人直接在里面做了并头

楼主:
引用 网友E:
很明显是电机功率下降了;另外三个接线头修理电机的人直接在里面做了并头
那咋办啊?怎么才可以把电动机的转速提高了?
现在机器转速不高,毛老是卡住,我给老大说是电动机修过后没以前转速快了,但是上面的老大不相信啊!
有没啥办法想啊???????

网友F:
电机修过后,理论上讲是会功率下降,但是不会这么明显,要不然就没有修电机这一行了。2。5KW应该是星型接法,如果他把你接成三角的话,电流很高,别说转得慢,早就烧掉了,应该是修理人员线圈数据上动了手脚。

楼主:
那有啥办法提高我现在电动机的转速吗????
在线急等!

网友G:
换新电机!

网友H:
还是换一个吧,修过的不如新的

楼主:
换啊!
老板不肯掏钱啊!
换个电机跟买太新的机器差不多了!

网友I:
电机在修理时,修理人员没有认真计算过线圈的匝数,估计是少了N圈吧!!!你可以要求他按照电机线圈原来的匝数重新装一次!!1

网友J:
估计是把2极电机绕成4极的了,要不然转速不会明显下降,否则电机早就发烫烧掉了

网友K:
要看电流是否比以前多
懂无线电的快来找我

网友F:
不可能二极做成四极吧?铁心数据不同,电流肯定不正常

网友L:
估计是重新修过之后,线径减小了电吧!!!!!

网友M:
电机的速度=60f/p,跟功率无关

网友L:
电机发热,修过之后,可能是线径小了,按道理,电机只会发热,无力,应该转速还是那么快,转速是不会改变的,只是力没以前那么大!!!!!发热!!你2极的2900还是2900,4极的1400还是1400阿

网友N(2005-10-07):
你的看电流!才能说!
绕线匝数可能有问题!

网友O:
你的电机是否是jof系列的?

网友P:
先看接法是否和铭牌上的相符,原来的是什么接法。   再测量运行电流,与额定电流是否相符,我想应该是维修人员偷工减料,偷换了线径或减少了匝数。

网友Q:
等值电阻变了,他们换的线及匝数差太多了!

网友R:
修理 人员可能在修理的过程中没有 按照原来电机数据进行绕线和引出线,线圈的匝数偷工减料(要看运行的电流怎么样,如果电流比较大的话,偷工减料的可能性较大,直接造成运行电流大,电机发热,星形接成三角形或绕组串联接成并联的话都有可能造成电流增大,发热现象。)、并接的极数没有按照原来的极数进行绕制(串并联的错误的可能),可能造成转速下降,还应观察三相电流的平衡问题,进行电机方面的绝缘和直阻检查,看看电机方面有何故障。

网友S:
改成单级吧.转速从理论上应该和发电机等速了.

我劝你买新的吧.各路高手说的都很有道理

网友T:
9楼说的好,但你要先量一下电流,看看与额定电流相比较如何,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绕线的时候跟线错误。
 另外,你可以抄一下铭牌的数据看看。

网友U:
我建议你换个电机!!!哈哈

网友V:
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实践出真知,你自己你测测参数,再查查相关的表格.

网友W:
更换大功率电机